瑞士 LEISTER TYP 3000 热风枪

楼主(2010-07-14):
瑞士 LEISTER TYP 3000 热风枪

功率3000-3300W

想搞台用吹大点的芯片,塑料座等.

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老外完全是一体化设计,不过这个好象不是在焊接方面应用了吧。

网友:
leister瑞士CH6056热风器TYP3000
技术规格 230 V/3300 W
热风温度 20~650℃ 连续可调
最小风量 300 L/min
进风口径 Φ19.5 毫米
出风口径 Φ22 毫米
外形尺寸 225 × 70 × 58 毫米
总 重 量 0.5公斤
认证标志 CCA认证
特性:瑞士LEISTER公司设计制造世界一流品质的热风器,20~650℃连续可调、温差±1℃,温控精度高、使用寿命长,优异的性能保证长时间高温连续稳定可靠运行,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易于安装的特点。
应用范围:各种不同的烘干和加热过程;热收缩和焊接包装膜及零件成型;加速化学反映和软化胶合;为输送隧道及加热箱提供热源;对可燃物点火或无烟灰化;让成型塑料表面更光亮;对纺织物切断及封口;高温杀菌;锡焊和熔焊;保温及化冻。

网友:
我们工厂里有好几台。是灌装机

网友:
这个头感觉不错,高手们来解答一下吧,我先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