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80G LOW、LFORMAT、DM均低格后自动还原

楼主(2010-07-14):
三星 80G   用LOW、LFORMAT、DM均低格后自动还原    说明机器上无还原类东西,BIOS中也修改过 ,实在没辙用WinHex填零也无济于事,依旧自动还原至原有数据及分区......怀疑主控芯片或磁头有问题,还请高人指点    (提示:C盘为0字节)

网友:
没有真正修过三星的,但听得多此为三星通病,写磁头不受控制了。

网友:
三星的好出现头坏。。好像装了还原似的。。

网友:
向楼主这种三星的硬盘 就是磁头问题 写磁头坏  如要数据就要开盘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