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基础理论思考题--节选自《内存维修教程》

楼主(2010-07-14):
  一、 SDRAM和DDR-2内存在工作原理上有本质的区别,在构造上完全不同,这种观点正确吗?简单解释。
  二、 DIMM仅此指主板上的内存插槽,是否正确?简单解释。
  三、 Bank一词,仅指一条内存模组中64bit的数据宽度吗?为什么?
  四、 如果内存条的金手指脏了,用手指简单擦拭一下,就能清洁,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
  五、 SPD就是内存条上的八脚芯片,对不对?为什么?
  六、 内存模组相关的图纸不重要,维修是只要凭介经验就能了解全部的技术参数,这种观点是否妥当?你会怎样做?
  七、 不同品牌的内存颗粒相互间不能代换,对不对?为什么?
  八、 SDRAM系列内存模组上的行地址线与列地址线是分开的吗?
  九、 内存颗粒上的BAn引脚起到什么作用?
  十、 某一颗粒,它的寻址行数是11,寻址列数是9,位宽4bit,页面数为4,这个颗粒的位容量是多少?颗粒的字节容量是多少?由16只这样的颗粒构成的内存模组,内存总容量是多少?8只这样的内存颗粒能造出一条内存模组吗?试述理由。
  十一、 所有的内存颗粒都能按照厂商公布的型号编码表,查找到相关的技术参数吗?
  十二、 TSOP封装的颗粒仅指DDR-1颗粒、BGA封装的颗粒仅指DDR-2颗粒,这种说法正确吗?简单解释。
  十三、 内存模组的脚位图中,SDA、SLC、SAn、VDDSPD这几只引脚分别起到什么作用?
  十四、 我认为SDRAM系列的内存,所有类型(SDRAM、DDR-1、DDR-2等)的模组所有引脚分类都是相同的,这种观点正确吗?为什么?
  十五、 内存模组的PC值指的是速度、DDR值指的是频率,是否正确?简单解释。

网友:
顶一下```````````师傅

网友:
知识不过关很多不懂。

网友:
给贝师斑竹这么一问,自己傻眼了

网友:
这么一看,感觉修内存比修主板难多了

网友:
 呵呵,,太晚了,先试回答前面几条:
一、 SDRAM和DDR-2内存在工作原理上有本质的区别,在构造上完全不同,这种观点正确吗?简单解释。

没有本质区别,因为DDR和SDRAM不同点只是一种是在脉冲上升沿读数据,另一种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读取数据,而DDR2DRAM核心并行存取实现比SDRAM4倍的速度
  二、 DIMM仅此指主板上的内存插槽,是否正确?简单解释。
DIMM不单是指一种内存插槽,而是指一种数据传输接口标准.

  三、 Bank一词,仅指一条内存模组中64bit的数据宽度吗?为什么?
应是指一定单位的存储空间.忘了,

  四、 如果内存条的金手指脏了,用手指简单擦拭一下,就能清洁,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
不能用手指清洁,因为手有油脂和汗分泌易另金手指INT,正确是用橡皮刷吧,呵呵,小时候用得不够多啊.

  五、 SPD就是内存条上的八脚芯片,对不对?为什么?
有见过一条服务器用的是方形的,...是问SPD是什么意思吗?

  六、 内存模组相关的图纸不重要,维修是只要凭介经验就能了解全部的技术参数,这种观点是否妥当?你会怎样做?
有些难修的固障还是可以起到事半功陪的效果的,如有些开路就找不到,对于技术参数就更加不用说了啊

  七、 不同品牌的内存颗粒相互间不能代换,对不对?为什么?
一般只要关键的几个参数相同就可以吧,当然同为同类芯片但如有些SPD是设定如读取BOOT信息的就不行了,有相同的就不用考虑哪么多.

  八、 SDRAM系列内存模组上的行地址线与列地址线是分开的吗?
这个还真是忘了,记得好像是不分的吧,

......

网友:
一、二、四、六、八回复的正确,请继续!

网友:
果然是高手,平时觉得自己已经知道许多关于内存的知识了。一经考试才发现,自己有很多认识都是模棱两可或是根本就不了解的。有待进一步的学习啊。

网友:
终于发现,我,离了解内存还差得很远。努力学习吧。

网友:
呵呵,都没几个会的。没研究过

网友:
又知道了不少,

网友:
十五、 内存模组的PC值指的是速度、DDR值指的是频率,是否正确?简单解释。

不正确,因为表示的是等效频率,例如DDR400的实际频率是200,因为DDR的含义是单时钟周期传输2次数据,所以等效于400MHZ。DDR:douber(忘了怎么拼的) data rate的简写。
第12题也不正确,因为有BGA封装的DDR1内存,例如kingmax的!
新手,只会这2题。

网友:
看来我对内存一点都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N,是EEPROM的芯片地址线

网友:
SPD还是不清楚呀,请楼主这样的高手有时间解释下,谢谢。

网友(2010-08-13):
太高深了,文化程度低看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