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不定时掉电关机问题

楼主(2010-07-14):
一台T61宽屏机器,拿来时不定时掉电。。返修N次了,第一次拿来,拆开机器检查,。发现又没有掉电了,测试很久都没问题,没办法装上,,没用几天,又返修回来问题依旧,拆开又是OK的,因为不定时出现问题,也没法查了,又交给客服,第2天客服拿过来。说了个新症状,,随便按键盘上几个键,机器就开机,然后掉电,怀疑是不是H8问题呢,或者键盘,进到系统测键盘,发现每个键都能按啊,没问题,拆开加焊H8,,交还客服,第2天又坏了,都弄的不好意思了,天天叫客服跑来跑去,给他说换板吧,客服也同意了

第2天拿到新板,,还把我吓一跳,竟然是桥都没打胶,呵呵,第一次见哦,装机,,晕死,还是要掉电,之前是点亮过的啊。。拆下掌托,键盘,硬盘之类的。。又对了,最后一个一个上。。上到键盘出问题了,上键盘就掉电,不上就OK,。最后发现原来是键盘上的开关键进水了,一直都是按着的,,。。换了个键盘OK

还是自己大意了,应该能想到是键盘的,最开始小地方没注意啊,,有个最重要的,有几次进到系统,然后机器自动正常关机,没想过是开关问题啊,大意大意了

网友(点评):
维修细节很重要

网友:
维修要心细啊

网友:
我也碰过这个T61开关坏了的!同行的收不起价格

网友:
要细心啊  一个键盘坏了  就换板  也未必太离谱了吧  要是换一家修好了的话  那你声誉就不好了

网友:
t61这款机器的键盘是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