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能触发不亮

楼主(2010-07-14):
一个T60的本子,短接开关电流是这样跑的从0.40-0.71就不动了,插不插内存都这样是不是没检CPU啊,各电压都正常,现在没思路,望高手给点思路吧。

网友:
  电流是否有一次跳变 cpu热不 如是 cpu过了

网友:
你上跑马卡很容易就看出机器有没有动作了啊

网友:
没有跳变,一加电就是0.40到0.71然后就停在那不动了,CPU发热但不是很热,我这有个迷你插槽的诊断卡,没法测。

网友:
先测下时钟复位啊!这个有点图的。

网友:
我量了量PCI的58脚没复位

网友:
你的t60的板吗?t60没有mini槽啊!可以测pci-e的第22脚,不过我想这个电流应该有主复位啦!主要是测cpu上的时钟复位。

网友:
我没有CPU的假负载,还有什么方法能测CPU的时钟复位啊?

网友:
看图纸,找到复位脚。再到图上找位穿孔位置。

网友:
T60是高电平复位吗

网友:
在不加电的情况下CPURST没电压,我一按开关电压就达到1点几伏了?

网友:
先看下电压有没有都出来了   好像是CPU没有复位查条件有什么没有满足的

网友:
测量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时钟,复位,供电,

网友:
复位电压是1。05V上拉的,不加电哪来的复位呀。首先要查CPURST CPUGOOD有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