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下PC卡槽

楼主(2010-07-14):
新式笔记本的PC卡槽不象以前的,拧了螺丝就能取下了,而这个机子地取了螺丝也拿不下来,好像是一起的,而下面有电路元件芯片要测试

网友:
在测面有金属凹槽,用尖锐的东西挑出来就能下来,两侧都有,而拿下的只是一个金属壳。接口和主板上连接位置是拿不下来的。注意别弄坏。要小心。

网友:
仔细观察嘛!很好取的.楼上说的很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