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P 开机到XP 条蓝屏 求救:谢谢了

楼主(2010-07-14):
自已有个 ASUS F8P 的机器 开机到XP 条就蓝屏 ,装系统没用。 换内存 没用 换硬盘没用 硬盘全格也没用。 进去还是一样 系统可以GHOST 完成。 重启 安装 就不行了。
硬盘

网友:
换过条数据线了么?或者看下数据线接口那的针脚有没问题。
同意楼主:
5.0
IT360
同意楼主: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需要改成 IDE模式

网友:
你看下蓝屏代码,蓝屏内存居多点,你换条内存,要么重新用橡皮擦下,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了,问题找到了 就是 二楼 兄弟说的这情况 我把这事给忘了, 谢谢

网友:
miliuliu
的帖子
根据蓝屏 代码查一下是什么地方引起的蓝屏

网友(2012-03-30):
ghost完系统重启的时候,不要加载驱动看一下~!

网友:
F8安全模式试下,XP条是在加驱动,应该硬件问题,如显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