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供电短路维修方法

楼主(2010-07-14):
手头有台DELL机器 主供电短路 现在不知道应该 怎么 修
应该修那里
请个位帮帮忙 谢谢

网友:
dell 是什么型号

网友:
首先要先確認  到底是主供電的那組電 短路
然後再尋找主板上的相關元件    如 MOS 及input 電容

网友:
先测量主电压供电的场管呀,先排短,看看对地打阻多少,像这种主供电短很好排

网友:
先断开主电路IC看是那路问题,在慢慢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