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不开机!

楼主(2010-07-14):
前几天客户拿过来换键盘,但是价格高就没换。之后拿回去用了一个礼拜就不能开机了,我什么都没动。现在拿过来修主板,拆开发现没有待机。仔细查看过主供电,信号都正常。就是不开机,请问这个机器是不是原本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就没有3V'5V出现?
麻烦高手帮忙解决
华硕

网友:
看看休眠键有没有电压,电池几个信号有没有拉起来,ec南桥晶振是否ok,先判断可启动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