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代换

楼主(2010-07-14):
300v电压通过两个750千欧(紫绿黄金)色环电阻串联给芯片启动电压,现在其中一个电阻开路了,手头没有这个阻值的电阻,请问师傅们能不能串联几个电阻比如串联一个400千欧和一个350千欧左右的电阻用来代替坏的那一个,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
只要串联后阻值一样就没有问题

网友:
采用串并联的方法上下有点误差也没关系的,电阻最好等于或大于原配件功率。

网友:
起动电阻大点也无所为的,820K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