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或者是t6,r6系列,他们的触发和bios有关系吗?

楼主(2010-07-14):
昨天刚接到一台x200,开机是一长两短的报警,初步判断是显卡和bios
拆开机器(只拆了键盘+触摸板)发现自动开机....南桥温度有点高

由于手头没编程器,就先加焊bios试试,结果加焊后不触发了。。。。。。。
电路图bios是spi总线挂在南桥下的,请问IBM机器触发需要bios吗?ibm修得实在太少
希望大家解答下

网友:
ibm你说的这几款机器bios是不参与触发的。但如果短路那就不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