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983C中间有阴影。在线求助中

楼主(2010-07-14):
今天发现一台HKC中间带阴影。 这个还没遇到过,换过屏试,还是一样,程序?

网友:
怎么?没人遇到过?

网友:
图片都看不见,遇到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换过屏,还是一样的故障吗?
如果是,换屏线试下。
有时,程序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看不到?
附件传不了,转了QQ相册的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屏,换过屏线。就差程序没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写程序试下。
不行,用通用板代换测试,注意 :是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用板试过了,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程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