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RP 待机一会正常可以开机,待机一会不正常

楼主(2010-07-14):
asus a9rp 待机有时间正常有时间不正常,待机电流正常时大概在0.071左右可以开机,关了再开待机电流又回到0.45左右好像被拉低了,断电1-3分钟后再接上可调电源待机又恢复到0.071这种民情况从那里开始入手查了,找不到下手点了哎。。

网友:
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测一下不下正常时是不是没有3v5v输出。按这个思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