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

楼主(2010-07-14):
内存AD 阻值没有值接下来要怎么办

网友:
没阻值是什么意思?电压和电流可以没有,阻值是绝对有的,你想表达是阻值非常小还是非常大?

网友:
不管是开路还是短路,顺着线路找就可以了。短路一般就是北桥坏了,开路还要排除断线的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打电阻接北桥的那一端 如果还是这样  INTEL主板北桥空焊   AMD的板上U打值

网友:
是CPU到内存的AD值吗,

网友:
AD线是进桥的,你知道怎么打对地阻值吗?把你测试的方法及测试点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