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51的主板跑50

楼主(2010-07-14):
    一技嘉主板,G-51的 主板,检测卡跑50,CPU不过,电压,时钟,复位都有,按南北桥都不工作,放电也是一样的 ,请教大家是不是BOIS的程序坏了

网友:
怀疑的话就刷一个试试。

网友:
上CPU假负载,检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跑50,重点查U,U座,北桥

网友:
从POST代码含义上来说,50是在列举PCI总线设备,先量PCI。看看重要晶振,25M等正常不?

网友:
换一个BIOS  试下咯

网友:
会跑代码一般都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今天这种类似贴好多,加焊北桥。

网友:
RE: 技嘉-51的主板跑50 已修复

           刷BOIS,没有用,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主板不支持单核的CPU  与667以下的内存   如果U和内存都是正确的话  那么先刷BIOS  不行就是桥空焊了  50一般就是BIOS与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