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845GL/A/N/V主板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07-14):
有一块联想I845GL/A/N/V主板上电POST卡跑00,量板上电压都正常,没有CPU 复位,测量IDE,PCI槽和BIOS都没有复位,但量F-PANEL上有复位3.3V,换过W83627HF-AW还不好,板上还有W83628F不知道什么作用,请修过此板的朋友们帮忙看看怎么修。另有此板线路图的朋友请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首先应排除供电电路和时钟电路故障,最后检测复位电路。检查复位排针和PG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有故障。如果到南桥的线路没有问题。应检查IO芯片 南桥 北桥。

网友:
供电正常了,就查一下时钟波形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复位 查所有供电  时钟  都没有问题的话 再看ATXPG  和VRMPG有没有到南桥
    只有要南桥收到这两个PG之后再会发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