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 待命 5V 和 3V 是怎么转换的

楼主(2010-07-14):
(图片)

网友:
楼主  Q121D级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个人感觉Q121在这里好像是稳压作用吧

网友:
图画错了。

网友:
这是我从 电路图上面截的图

网友:
这是  款  精英的主板   而且又实物主板  量了一下 也是的

945GCT-M_V1[1].0(.).pdf

网友:
谢谢你的945GCT-M_V1[1].0(.).pdf 我刚好需要

网友:
3VSBY是从下面这个截图里来的,在你的图纸的30页上。你给的截图不是转换电路。

网友:
张先生, 我也开始 分析了一下觉得像, 可是我按照图上找的  包括 料号 版本都是正确的  但找到的 这个芯片是八脚的, 而没有途中这么多脚位  ,  很迷惑

网友:
ISL6506就是一个八脚电源管理芯片,图中的接地脚是中间的铜片。见图

网友:
3V3AUX (Pin 2)
Connect this pin to the 3V3DUAL output. In sleep states, the
voltage at this pin is regulated to 3.3V through an internal
pass device powered from 5VSBY through the VCC pin. In
active states, ATX 3.3V output is delivered to this node
through a fully-on NMOS transistor. During S3 and S4/S5
states, this pin is monitored for undervoltage events.
DLA (Pin 6)
This pin is an open-drain output. A 1kΩ resistor must be
connected from this pin to the ATX 12V output. This resistor
is used to pull the gates of suitable N-MOSFETs to 12V,
which in active state, switch in the ATX 3.3V and 5V outputs
into the 3.3VAUX and 5VDUAL outputs, respectively. This pin
is also used to monitor the 12V rail during POR. If a resistor
other than 1kΩ is used, the POR level will be affected.

网友:
哦  , 多谢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学习了  谢谢张先生

网友(2010-10-08):
回复 网友A:

张先生, 就是 精英915GCT,  转换SB3.3V的 管子     6506
一脚 SB5V   二脚   没电压  3.脚和4脚  都没电压  7脚 SB5V     6脚 没电压 ,   我换了两个新的  6506  电压还是不出来,应该怎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