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没有专业的设备如何判断内存的故障点

楼主(2010-07-14):
没有专业的检查设备,内存坏了,如何判断是闪存坏了还是spd的问题?
问题

网友: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那只有这样了:用绝对好的颗粒一颗一颗替换,包括SPD芯片和文件

网友:
通常SPD坏了机器就不能识别内存,可能造成不开机。
内存棵粒坏了是机器自检内存不通过,屏幕能有显示后死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