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VC,上内存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0-07-14):
主板型号:华硕A6VC

故障:上CPU假负载不会掉电,测量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上CPU后也不会掉电,电流表跑到1。48A,用户示波器测已读CPU。
但一上内存就马上掉电。

网友:
把内存主供电的大滤波电容换电,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掉电的

网友:
加焊内存槽了吗?内存槽虚焊也会这样

网友:
感谢大虾们哈,学习中···················

凤凰捏盘 -2 技术区禁止灌水的。。。

网友:
上内存假负载看是否会掉呀,

网友:
上内存假负载,不会掉电,测了内存的工作电压正常,时钟也正常

网友:
技术小组支持下啊

网友:
如果是INTEL芯片组的,有可能是北桥或内存槽上的排组问题。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器不太好修,只修好过一个,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内存坏了把,你换换根试下!不行量下内存边上的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LZ说清楚点撒,哪儿电容的问题?

网友:
INTEL芯片组..有可能是北桥或内存槽上的排组问题

网友:
楼主真该说清楚。

网友:
楼主可以说说是什么电容吗,难道掉件的吗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相关的电容问题吧!期待楼主详细说明.

网友:
是哪个位置的电容LZ人家帮你出注意那么多你修好了不分享一下结果吗

网友:
北桥的问题偏多,如果是电容可能是北桥的内存模块附近的电容漏电,导致内存模块工作时北桥保护性掉电!

网友:
哪边的电容问题啊,你这人说话含糊,

网友:
楼主真该好好跟大家说说,吃水不忘掘井人那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上内存掉电的,还没搞定

网友:
测了内存的工作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