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笔记本触发掉电问题?

楼主(2010-07-14):
笔记本待机电压0.04,应该是正常,测量开关电压3.3V,晶振二脚待机时候电压为1.6左右,按开机触发,电流到0.20左右马上掉电,开始怀疑晶振问题,更换后还是一样,笔记本南北桥显卡都是集成的,IO 是IT8511TE,已经加焊过.除了更换桥片外,其他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查查CPU供电那块

网友:
看看CPU 供电时什么芯片

网友:
是不是CPU没供电

网友:
是不是桥问题哦。。。桥有问题也会掉电也,,,不开机都与它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