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UC51GM-DM2 PR0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7-14):
此主板G完进不了系统,加载条那滚几下就黑屏 PE也是一直停在加载滚动那,换了独立显卡 进安全模式一样的现像

网友:
换过个系统试下,这种机子装深度的系统一般都能解决.测下硬盘有没骨坏道,总之先软后硬吗!

网友:
nVIDIA Geforce6100  的主板,先加焊桥,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换过了,系统也换过了,PE都进不了,有没可能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下加悍

网友:
一般都能解决,总之先软后硬,可多换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
联想的C51主板,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加焊或是重植北桥修复的,修复以后加风扇。我的这些说法,只是供你参考,具体处理还要以你测的为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NF主板先刷BIOS  不行的话就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