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07-14):
本来是好多驱动没认到,都是问号感叹号。我们帮他装系统,结果GOT。原装,装不了。把他硬盘拿下来装。装好后进不去,硬盘好的没坏道,后来用他电脑里的回复文件回复,回复好后。。驱动好多都是问号感叹号,装上驱动,报文件丢失,回复了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
换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是內存問題,今天早上我遇到的差不多和你一樣,暈,弄了將近一個小時,起初以為是硬盤有問題,換了我的好的硬盤也還是那樣,出現XP滾動條時然後就黑屏,GHOST版本的、安裝版本的統統都不行,PE卻能順利進入;換了個電源試下還是那樣,後來換了個內存就搞定了,順利裝系統了

网友:
是 内存的 问题

网友:
可能是内存没插好,或者有异物,用橡皮擦擦

网友:
分别更换内存和硬盘看看, 若都不行考虑南桥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换过 硬盘好的。。。。。除了南桥还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吗

网友:
把南桥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