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机后提示 Strike the F1 to shutdown

楼主(2010-07-14):
DELL  开机按f2进BISO后提示
The computer is docked and only battery power is detected . This can happen if the power
adapter is missing, the power cord is unplugged , or the computer is not properly connected
to the docking station.
Strink the F1 key to shutdown.

网友:
计算机是唯一的停靠和电池电量检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权力
适配器丢失,电源线被拔掉,或计算机连接不正确
到对接站
Strink F1键来关机。

网友:
计算机是对接且仅检测到电池电源。这可能是由于缺少电源适配器、电源线或计算机不正确连接。
你这是刷BIOS时的提示吧

网友:
BIOS报错吧

网友:
没见过  在说英文也不懂

网友:
刷BLOS试试

网友:
直接刷新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