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SW8的MCU数据,NT68665,能联系到此板的朋友请回帖。

楼主(2010-07-14):
如题,190SW8,通电后就卡在飞利浦的LOGO那里,断电很久后再通电偶尔能进去显示桌面,但按键无效,开关机键也无作用。24C16的存储数据已刷过,这个现象很像MCU数据损坏或者MCU本身有问题了,论坛找了几个都没发现上传MCU数据,估计刷数据也刷不了,感觉很像MCU本身坏,需换MCU再刷。淘宝上找遍了也无此驱动板,能联系到此板的朋友请留贴。或者手里有此机器的朋友能读出MCU数据后上传也很感谢!

网友:
楼主...能指出哪个是MCU芯片吗?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样个机器,我的机器是开机LOG正常,就是画面偏色,按键都是正常的,我写了好几个24C16的程序都不行,还是老问题,不知道楼上朋友说的MCU芯片是那个,这机器就两个24芯片,一个C02  一个C16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型号,菜单乱跳(提示锁屏),按键接线拔掉还是一样。怀疑MCU问题。纠结

网友:
换板子了噻??

网友:
弹出菜单是开关坏了。。换上去按menu键解锁。。一直按住知道接锁。。mcu如果是八脚的话一般靠主芯片很近的。。型号很多是25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