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调高的后果,C5302能用哪个替换?

楼主(2010-07-14):
HPC的17的显示器,用了N年了,前两天玩游戏时忽然想调高分辨率,于是在1280*1024上玩了不到二十分钟,忽然熄火了,关了再开,电源指示灯不亮,没有高压振的声音,只有咔咔的轻声.
不懂显示器,在网上搜了知道太高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容易导致行管损坏,于是把显示器打开,测量行管及行管周围的电容电阻和二极管,晕了,一堆针脚都是接地的.把行管吹下测量,发现三个脚都互通,这个应该是坏了.也就是C5302.但这时在路测量发现周围的电容电阻二极管还是都接着地,朋友说这并不能说明这些也坏了,先换了行管再说.
但是我以后还想用高分辨率,如果再上C5302,会不会在1280下又给烧坏啊.有没有能够替换C5302的.C5302我搜的到参数是1500V 15A 75W.如果要替换,是不是只要找个1500V的15A的功率比75大的就行?

网友:
可用2SC4891,2SC5252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代换有什么规则吗?是不是只要电压电流和功率一样就行呢?稍微大一些的行不?我在网上看到还分是否有阻尼,和这些有关吗?

网友:
换行管前要查一下其他电路有没有问题,不然换了还得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建议送专业的维修店维修。

2.17的CRT,建议分辨率为1024*768,场频可适当提高。

3.如果不遵循这些物理常识,那要怀疑你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可以说明,是为了玩性感海滩时能有更好的画面效果,大分辨率下,人物的细节更细腻。。还有就是我在这里没找到行管更换的注意事项等这些贴子,搜了没搜到。百度上也搜不到。不知道哪有?你知道的话给说下,我去下载。谢谢。而且这个修也纯粹是修着试试,属于爱好,如果修不好就换液晶了,毕竟MX4000支持宽屏,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电路没问题,那行管的更换有没什么注意事项呢?比如哪些能替换哪些。还有,检查电路主要检查哪里。我只按朋友说的检查了一下一个挨着它的双二极管和一个大的带散热片的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彩显行管的代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要看具体的机器和行输出电路。
一两句说不清楚。
如果有兴趣,可以查阅一下我在《家电维修》杂志2007年第一期上的
《彩显行输出管代换经验谈》一文。
那上面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行管的主要参数、代换技巧、代換数据等资料。

简单地说,代换的关键是:TON、TOFF、HEF。
只要注意这三个,代换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没事  超过行频都是会保护的  你那个说明原来就有故障   行管耐压可能已经不够了 换了以后可以上最高分辨率  我的显示器都是上到最高行频  比如17寸110M带宽的   64kHz行频的我都上1152×864刷75    176M带宽85KHz行频的 我都上1280×1024刷75    如果200M带宽的17的 我一般上1280×1024刷85Hz或者  1600×1200刷75Hz

其实行频是刷新率和分辨率的综合   你要是分辨率不高 刷新率高  行频一样高的  电压也最高!   但是现在显示器都有保护  不要怕  直接修好还是上最高的就OK  行管不要图电流大  只要和原来差不多就OK  主要Ton  Toff差不多就可以  原厂设计都有富余量的  换个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上了个5387,开机20分钟,又烧,后来找了个J6815,好像参数也没原来的那个高,但是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意思也就是说:只要换个正常的行管,应该放到1024*768。85HZ都是没问题的。我换了个5387,结果烧了,但是换了个J6815,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