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75主板集成显卡偏色什么问题

楼主(2010-07-14):
用手压了下北桥也不行   不知道可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昂达的61的板子集成显卡在CRT上显示正常在液晶上有点偏色而且亮度偏高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偏色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三基色信号上面,首先看接口有没有问题,然后量一下红绿蓝有没有开路或者短路,跑线追一下,极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R G B三条线的值  再看一下北桥芯片旁边有没有08门  有08门换掉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