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戴尔 19液晶宽屏  故障 指示灯 不亮          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  (本人是新手) 就直接换电源板了。 可是 电源板供给驱动板的电  没有任何标识  不知道 那个是 12v 或是 5v的                          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 。如果用万用表 怎么测量。。。。

网友:
很多品牌的电源板不一定是输出12V和5V的,为什么不修修原来的电源板呢?一般DELL的电源板就是坏电源管理芯片的多。别动不动就换板了!能修复的尽量修复!帮不了你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很想修原来的板子,但是我不知道重那下手啊。。。

网友:
先学电源原理吧

网友:
电源板跟驱动板的接口上面都有标识的

网友:
电源很简单的好好研究下最好还是修起来的好   改电源板的话位子大小不好弄的再说300V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现在啊 都不是修理工了 成换件工了,如果你连用表测电压都不会我看还是免了吧,省的烧了板子钱没赚到还赔了。

网友:
修呗,动不动就换,维修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看老板上的电容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通电一边对地一边用万用表量呀(小心通电后电源板有的地方有220V);要么看线路上的电容的电压,一般输出电压是电容电压的一半。

网友:
直接测电源板输出端电压不就知道了吗,但最好加下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