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90t-m2 跑2A

楼主(2010-07-14):
精英p4m890t-m2 跑2A 用集成显卡的,也是跑2A 外接PCI -E 的也是跑2A 。主板BIOS 刷过。北桥加焊过,还是跑2A。
显卡

网友:
量量网卡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追风筝
的帖子
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没问题的话先刷BIOS 再拆网卡 再就是打PCI_E耦合电容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