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K8T Neo-V v2.0 主板不跑马

楼主(2010-07-14):
K8T Neo-V v2.0 754主板不跑马,各电压都正常,有复位,就是不跑。BIOS也写过,还是一样,代码是 0 。(电压我从一样型号好板上测过都正常,BIOS也从一样型号好板换过,好板能跑,并正常使用中)求高手指点。
iOS
主板

网友:
CPU的供电,复位都正常,那就说明硬启动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总线和BIOS了,BIOS你确定没有问题,那就查总线是否有断线,打CPU AD线看是否有虚焊

网友:
CPU AD线我也打过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LZ讲的复位正常
是指PCI复位还是CPURST

网友:
天地双龙
的帖子
查一下CPU 复位 与 PG有没有 有的话这种板没什么维修思路 一般都是刷BIOS 换IO 拆网卡 再就是打南北桥总线的值 PCI的值 BIOS的值 用CPU灯座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