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美格液晶黑屏

楼主(2010-07-14):
今接到客户一款MAG19液晶,开机1小时左右黑屏,再开,半小时左右黑屏,再开,20分钟左右黑屏....
反正到后来黑屏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我查灯管等都没有问题,现在没什么头绪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只点灯管试试看呢

网友:
驱动版问题也有可能吧!!!

网友:
楼上两位猜了灯管跟驱动版了,我只剩下电源跟高压可以猜了,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是高压电源大电流元件冷焊的结果,量量看哪个元件温度异常超过50度,不是损坏就是冷焊

网友:
高压包有没虑  12V  5V的整流二极管测一下有没性能不良的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应该不大...
有点怀疑灯管.
但是黑屏后摸电源板上的散热片,都是严重发热.感觉不在正常温度.有点像开关管或者高压条过热保护了.我将原开关管K4101代换成K2645后.第一次试机了一个小时后又关了.屏不亮时,按键灯是亮的.然后马上再开机,,,又能点半个小时左右.
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
就说是虚焊了,把大电流的元器件补焊一次,一定有效的
如电解电容变压器,保险丝,还有高压管的部份

网友:
这台显示器拆下来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补焊。此类故障的首要怀疑就是虚焊。。。但是没啥用处。一般显示器有问题,也就十来分钟就会出现症状,这个要一个小时,也太长了一些。

网友:
如果发热量过大的话,建议查灯管

网友:
驱动板里的程序坏了,换板一个个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在电源高压部分,最简单的办法是  代换一个新的电源板   看它还黑不,把问题缩小

网友:
灯管虚焊,时好时坏,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拆灯管一定会有发现的,以前一台DELL的,就是时好时坏,拆了灯管才知道有一支灯管虚焊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要灯管和各电压都正常,就直接改高压,

网友:
目前这台显示器还没有修好。今天早上我用外接灯管点了半天,没问题。然后分另替换原上两根灯管和下面两根灯管。各点了三个小时。。也没问题。今天就这样子试机了一天。。。
明天再全部换原灯管试一下。有点怀疑是灯管漏电。明天再继续试一下。
今天修了一天的雷击显示器。。。净碰上些头大的机器。

网友:
和我的显示器情况差不多,新换灯管不会黑,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据查可能是灯管和背光板振荡频率不一致所引起的背光保护。

网友:
美格,电源电容坏的几率比较大,我这里修的T9D都是电容坏,黑屏。

网友(点评):
终于有人说到正题上来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HP的,换灯管后开半小时后关机再开会黑屏的问题,灯管是新的,拿到其他的显示器上试没问题,后来直接改高压板修好了

网友:
电源,高压,驱动,灯管。一个个试,先确定是那里的事,缩小范围才好办

网友:
反正有地方坏了,就一个个换吧

网友:
前天打雷,忙了一整天,修了十来台液晶,都是电源模块坏了。今天把这台液晶的灯管线换掉了。明天再试机试一下。感觉灯管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等修出结果来了告诉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过高压条试了吗,你的情况感觉高压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今天早上把灯管线换掉了。装上去之后,还是50分钟左右黑屏。。。真是怪了。

网友:
换了灯管,试了一个小时,黑屏。现在又换了高压条。再试试看。

网友:
高压的问题多谢,先改个外接高压板测试下

网友:
300V电容肯定换过.灯管换过.滤波电容换过.之所以没换高压条,是因为液晶里面有个铁壳,体积太小了,即使是这个的问题,也放不进去,没法证实是这个的问题.
比较奇怪的是,如果全部用原装的东西.不用外包装铁壳,基本上不会黑屏.再就是,黑屏了,直接按开关键,一样可以再用一个小时.如果是漏电,或者高压的问题,一般使用不会超过半小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