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WIN下直接刷显卡bios的软件

楼主(2010-07-14):
如题,有没有WIN下直接刷显卡bios的软件?

网友:
这个真的有

网友:
有撒,但不是没块都能刷的,软件叫WINFLASH.

网友:
ls那个是ASUS的吧~~
LZ说的话显卡bios是啥意思 你得改完再刷啊 我这里倒是有个刷bios的工具

网友:
最好在DOS下刷

网友:
刷BIOS一般都是在DOS下面刷,刷不了的就用编程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