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显示LOGO后,黑屏!!!求助啊

楼主(2010-07-14):
今天小弟接到一台宏基4520 独立显卡板插在插槽上的机器,有时点不亮,有时可以点亮,但是点亮后显示完LOGO后,就成黑屏了,查了一下没查出问题,希望各位高手们指点,在下谢谢了!
显卡
黑屏
点不亮
独立显卡

网友:
看下黑屏时的电流,怀疑显卡板的问题,而且是显卡

网友:
我来修一下
的帖子
电流应该是多少啊,哥们。

网友:
AMD的吧电流2.3属于正常开机2.5了显卡可以试着换个显卡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麦克风123
的帖子
可这开机只有1点多员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