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BIOS就不亮

楼主(2010-07-14):
现在手上有一个品牌机的主板 每次保存BIOS都会不亮  不保存一切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以前也修过这样但没修好也刷过BIOS  单还是不好 不知道哪位高手碰到过 主板号是
671T-M V 1.0 有碰到的帮个忙 着急 谢谢

网友:
我见过类似的,南桥坏了。

网友:
刷了BIOS,且确定BIOS本身无故障,那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南桥或 BIOS

网友:
换个BIOS本体 在刷新bios程序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一下BIOS数据线的值  再就是CMOS电路   晶振  南桥有问题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我刷了 块我换了 就南桥没换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如果又遇到的 或技术小组了解这毛病在帮我将系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别的办法吗 这些我都试了  南桥是ISI968的 不容易找到 再想想别的还有这样现象的吗

网友:
SB应该是SIS968的!

网友:
我碰过,不过保存后重新开机就行了,进去看看设置的BIOS都保存住了,也没修,就给顾客说这是正常的,保存BIOS后要得新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留点口德 别的我不说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心被和谐,别影响论坛气氛.F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误解了终结一刀的意思,SB就是南桥,别想歪了

网友:
呵呵          那是南桥的意思        怎么能理解成别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说的SB(南桥) NB(北桥) 呵呵,楼主误会人家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正在烦脑中,我的板是ASUS P5K
有哪位高手碰到这个情况吗?

网友:
先加焊下桥 看有效果没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bios 设置后保存不亮要看你更改了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怜的弟兄被误会啦

网友:
换CPU说不定就好了,特别是AMD的

网友(2010-08-17):
可能是南桥不良。

网友:
那有沒有考慮下電池座跟電池接觸不好?

网友:
哦 是这样的,以前有遇到过,没修好,不过在保期,返了厂了 呵呵 现在明白是关南桥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SB是南桥的意思.他没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