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55AP有待机电压短接不启动(已解决)

楼主(2010-07-14):
   电源是清华同方的配机电源,

      通电有SB+5V、绿线有5V,拆开先进行外观检查,两只13009已爆裂发黑贴片电阻R6、R8、R9也不见了。
      上论坛搜得同类航嘉贴片元件图片得知R6与R8为2.2+1.0欧并联,R9为2.7K欧。这个我在公司的仪表车间找到的只有10欧贴片与2.7K欧贴片。R6与R8用3只10欧贴片并联,手上有拆件的13007,13009就先用13007暂代,顺手也把两启动电容换了,再检测13009附近的元件没发现短路的,低压整流管量了也没问题,通电还是没输出。

       断电后用15B在线量了两推动管C3198正常,不放心还是焊下来一量真的有偏差,找两C1815换上。再通电7500的第四脚对地待机时有3.3V,短绿线地线电压变为零,电源也终于启动了!输出电压黄线11.90、红线5.03、橙线3.36、灰线5.03、蓝线11.77。

       我是新手,这电源修好其实用两天了,找可换的元件,上论坛搜相关维修的贴子,就是要多谢论坛各位前辈发的贴子。
      今天在一报废的长城电源上拆下两个13009-2,13007就结束它的代理工作了,装上13009通电没问题,明天上机试用!

网友:
多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黄线空载11.90V,接上主机后11.82电压偏低,12V的整流管与电容要换一个试度!

网友:
13009换上后12V的电压还是11.9V,输出电容也换过了,看来还是要换整流管.找找拆拆去!

网友:
麻烦下你所说的C3198有偏差是什么样的偏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万用表量其中一只C3198有两脚电阻偏小与另一只相差大,两推动管是要成一对使用的不能相差太多!

网友:
黄线11.9v电压正常,
我特意测量了自己的机器,黄线电压11.85v。

网友:
这个新手怎么给个师傅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