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摄像头排线

楼主(2010-07-14):
有谁现在又DV2000的摄像头的排线的   我不小心把他的摄像头排线的插头给弄断了  是插在主板上的那个插头   有五根线 五种颜色  谁能帮我看下   那五种颜色是怎么排的?  从黑色开始排          帮帮忙啊 !!!!!!!!!1

网友:
弄错插头了吧,没5跟线

网友:
五根  绝对是     上面标着CAM1的那个插头五根线   你有那机子吗?  能帮我看下嘛?

网友:
现在没有,不过DV2000修了很多,品上面接下来的线嘛,一边是屏线,一根天线,再有个就是摄像头了吧。。插到鼠标旁边的吧

网友:
不是插鼠标的。。。    是那个  电源插头和USB的那个接口的下面的那个插头  五根线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他是挂在USB总线上面的,把5V和地线搞清楚,我想这个很容易吧,USB总线,正负不对就换一下,应该就试出来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今天客户刚把那台DV2000的机子取走,不然拆开帮你看下呵呵,不过楼上的图应该对你很有帮助了吧

网友:
就是标准usb接口啊

网友:
6楼给图纸了,那就方便多了,实际测试一下,应该很容易了

网友:
你们给我图纸也没用啊    我是不知道哪根线接主供电  哪根什么的信号线         只知道黑的接地啊

网友:
也是没有机器在身边 你百度下

网友:
从上到下是黑棕红橙黄,应该是这个顺序。。。

网友:
地线先排除,开机测线头,5V的为供点,信号两根,

网友:
开机接电线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