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RT8202 没有输出,北桥供电1.2v没有出来

楼主(2010-07-14):
RT9202 各脚位电压是:1   5V    2   0V   3  0V   4  0V      5   5V  6    0V    7   2。45V    8  0V

这就是RT9202的供电了,像这种没有输出,我应该怎么下手呢?从哪里查起?这块板是AM2的,我查看了一下CPU 供电1。4V 左右,内存1。8V 左右,其它各部分供电都正常就这一个电压没有出来,求解答!

网友:
关键引脚电压基本正常
换一下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检查一下BOOT脚外接的升压电容是否掉件

另NF芯片组的,桥空焊也会出现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9202在1  5  7脚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换掉它 换掉不好就是场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