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V星MS-7139主板一例

楼主(2010-07-14):
       今天接一台联想锋行K6030A的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打开主机发现主板是V星的MS-7139 ,把能换的CPU、内存、显卡全换过后还是不开机,断定故障在主板上,插上检测卡跑C1 复位灯闪,有时会跑到25又重启但不显示,仔细观察主板发现主板北桥附近一个三极管Q21 50N03发黑,换成60N03还是不行,又是跑到25重启,刷BIOS也不行,记得饼哥在上接口电路的时候说过如果声卡坏了会当25,不会这么巧吧,把声卡拆下来后真是好了,可以显示了,从旧板上找了一个相同的芯片换上后好了;把机器装起来进系统声音正常,完工。

现在将备份的BIOS传上来,这个是从原机里备份出来的,保证能用
希望对大家有用
MS-7139  VER:1.0
L-VK8T890M

论坛上也有,如果重复的话,烦请版主删除!!!
锋行K6030A L-VK8T890M MS-71391。

网友:
你板是修好了,问题就是声卡芯片坏了。如果能分析一下声卡问题档25的原理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