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CPU供电难题考考大家,知道的一定要帮忙!

楼主(2010-07-14):
最近修CPU供电看一些资料的时候老是被一下标准搞蒙,什么VRM10,VRD11.1的,有哪位大哥对这方面有了解的帮小弟解释一下,这些标准有什么内涵和区别。
另外我手里有片主板没有CPU供电,芯片是NCP5392的,芯片资料说该芯片支持VRD11.1标准和AMD 6 Bit Code Specifications.具体现象很奇怪,5V有,EN1.2V,VTT电压时对的(1.2V),上拉电阻没有问题,VID电压不对,VID1和VID2都是0.5V,其他VID全为低,换了芯片没用,不知道满足这个芯片正常工作的条件有哪些,还望知道的高手结合下面的图从原理上帮小弟分析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5V,VID,EN
VID电压偏低就查VID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有,EN正常。U座没问题,VID不短路,上拉电阻没问题,VTT正常,请问VID电路还需要查哪里?

网友:
如果都正常 就查boost ovp ocp uvp ucp fb 后极短路与否 滤波电容正常与否

网友:
你查下VID线有没到I/O 。io坏了也会引起被拉低

网友:
根据时序CPU电压都在最后产生,可以查查其它电路是否都正常。后极有无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VRM10,VRD11.1是INTEL制定的一种CPU供电标准  VRM标准越高电压越低  VID没有好果是478的查VCCVID  775的查VTT_FSB有没有到CPU  如果都正常的话 那么就是CPU座的问题  或者是电源管理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供电的问题自己解决过不少,也有一定的了解,主要是目前这片主板的现象从没见过,775的,怀疑过CPU座和电源管理,但都不是(换过现象依旧),觉得是电源管理外围的问题,电阻也都量过一遍了,也许就是一点细微的差别?要从理论上分析是不是有点困难啊??

网友:
同意涵山所讲..先查VTT_FSB有无输出..再压一下U试下.再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外围,有的VID会经一上拉排阻.   最后就换个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