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楼主(2010-07-14):
有谁现在又DV2000的摄像头的排线的   我不小心把他的摄像头排线的插头给弄断了  是插在主板上的那个插头   有五根线 五种颜色  谁能帮我看下   那五种颜色是怎么排的?  从黑色开始排          帮帮忙啊 !!!!!!!!!     那五根线的颜色是  黑 红 棕 白 绿    一定要一样的颜色的线啊

网友:
为什么非要看颜色,找一下电路图不是更好,,颜色是可以变的,但电路是不变的,,,

网友:
按这个接就行,,,

网友:
两根是地线,,用表测量就知道了,,,剩下的是电源线和两根USB数据线
只要你通过电源线的上电容就能判断出电源线了,,,那再剩下的两根线你就可以试着接了,错了也不会烧什么,,试两次就能成功了
注意的是:电源线不要接错

网友:
电源线是接哪种颜色的呢?    别的颜色的线是接什么信号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会用表量一下呀,怎么还问颜色问题,,,怀疑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呵呵,就一供电一地两信号,线通了接对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电源线是红的

网友:
电源线红色  黑色 接地  其他颜色的信号线 接反了 没关系 不烧东西的

网友:
就4个信号 VCC  GND  DATA+ DATA-  走的是USB总线

网友:
有电路图了嘛,不能相信颜色,对着图纸接就行,先把电源和地找出来,信号就好办了

网友:
我今天看了下。我手头上的摄像头的线不是无根不同颜色的。跟你说的颜色不一样。你还是看电路图量下保险。

网友:
黑棕红橙黄,我的是这个颜色的,最后2根是数据线,可以接上后试下,只要电源和地线不要错了就行了,估计你的绿白的就是橙黄, 最好参照电路图再用万用表量下试试

网友:
用万用表量,有5V的是供电,然后找出地线,然后2条就是信号了。接起来就OK。量一下阻值也差不多可以得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