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945北桥电容问题

楼主(2010-07-14):
一块945华硕主板,通电一开始就跑80,各个电压正常,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U,后来测北桥上有6个电容的阻值为00,是不是可以断定北桥挂了,因笔记本965板北桥上有3个电容短都能开机,所以不能断定这主板北桥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不能直接就判断北桥好坏,因为有的核心电源是南北桥公用的,不能单凭北桥的电容短路来确定的,南桥的也可能短。具体分析是什么电源短路了,要量南北桥的信号线是不是有短路的,再有就是凭一些经验判断了。

网友:
现在的CPU、北桥核心的电阻时非常低的
再加上表的误差

如果北桥背面的电容真的直接短路,一般是北桥的某路供电直接短路,这种情况是开不了机或者开机会保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掉CPU之后打一下北桥背面的值  如果还是000那么就是北桥短路了  945的板阻值不可能是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