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进水

楼主(2010-07-14):
X200进水,拆机,清理。发现U4和U73烧得相当严重。取下这两个芯片,发现U73的一个引脚烧掉了三分之二。X200可是比较新的机器,没有料板。看了一下芯片,是BD4176KVT  。想到T61好像也是用的这个芯片,仔细对照了一下。看了一下图纸,引脚定义一样,于是就把它换了上去,把那个烧了的焊盘对应的引脚刻意往里面拨了一下,使它接触焊盘。但是U4芯片是个MOS管,别的板子上没有同型号的,于是碰碰运气,也换了T61的一个同样作用的MOS管。插电源,电流升上去了,报内存。于是换了一个插槽,这下一切正常了。

网友:
有图更好。

网友:
换场管可不是碰运气呀~至少沟道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