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5 V2主板CPU供电问题修到头都大了

楼主(2010-07-14):
V星945GCM5 V2主板供电IC RT8802A.RT9619A,都换了AJ-9D 20N在同型号好的板上拆了下来换了上去,开机不到两分钟,其中一相的供电上面的场管就击穿了,所有的外围元件都测量过找不到问题,还有AJ-9D 20N这个供电IC都查不到资料,同一型号的板有的是AJ-9W 510这个型号,用假负载的时候测得CPU核心电压0.93V,上供电场管的G极和RT9619A8脚连接电压是1.4V,和AJ-9D连接的两相场管的G极只有0.93V,和输出的CPU核心电压一样,装上CPU和RT9619A 8脚连接的场管就发烫,供电IC都换过了,

我将下面的两个场管换了以后就行了,另外一块换了所有的场管和RT9607就行了,不过相同型号的板CPU供电电路一样,从好的板上拆下RT9607换上去怎么会不行,还有不装CPU两块板的核心电压也不同,一块0.9V,一块0.5V,怎么会这样?

网友:
1.8802各相PWM输出脉冲是否平衡,可测量各相PWM输出端的电阻,电压,最好是测波形
2::各相BOOT端是否正常

网友:
1。boot信号不正常。
2.该组反馈回路开路。
3.下管不良也会如此。

网友:
两块型号一样的主板,之前坏的还没修好,另一块昨天晚上在用的时候突然关机,再开机就不行了,检查RT9619A控制的那一相供电上面的场管击穿。换了一个好的上去就发烫,会不会下管也要换呢?

网友:
有时下管 软击穿 也会老坏上管的

网友:
最好是上下管全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只是下管还要测一下所有场管控制波形如果不对还要把RT9619A也要换掉

网友:
谢谢5  6 7楼朋友的提醒,我将下面的两个场管换了以后就行了,还有另外一块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