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品牌机主板,L-I865F BIOS程序

楼主(2010-07-14):
求联想品牌机主板,L-I865F BIOS程序有的可以加我QQ176465808传给我,谢谢

网友:
主机号或是主板ERP:1100****八位号码

网友:
11S11008200FFFFF67K0T3

网友:
F 865GV mATX B
MB@865GV_A655_8100(R
)
这板,电源管理IC应该是ISL6566方形的,这个板,CPU供电容易坏,北桥问题也不少。每次修这个板,我都有点打怵。

网友:
现在故障是急速报警声哦。刷了不行
你知道这是哪里问题吗?我现在怀疑是I/O坏了

网友:
查一下与键鼠相关的电路

网友:
代码跑AF,急速报警声。是哪里问题?

网友:
AF前有代码吗?这种主板不过内存就是急速的报警,按内存不过查一下。
如果之前没有代码,可以先测CPU工作条件,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