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不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0-07-14):
此机不定时自动关机,触摸开关后,照常工作,原因何在?,自动关机后,电源指示灯也不亮,触摸手感电源开关后,则开机正常工作
我试过拔掉按键板线,问题都是一样呀,
请高手不吝赐教,不定时自动关机

网友:
可能是开关部分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板代换试试

网友:
看一下菜单里的自动关机设置

网友:
三星943机子通病就是MCU出错先刷一个吧

网友:
MCU有问题的可能比较大哦!

网友:
MCU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