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不跑数!!

楼主(2010-07-14):
接一台IBM X32的小本子····拿来加点到0.55开始换个条子一样····拆机后不跑码。CPU没发热··应该还没工作····北桥也不热····倒是显卡烫····显卡还没做··不想做····CPU跟北桥没热的话应该不会显卡烫吧·····哎···新手··想不明白就发出来问下各位高手······拜谢!!!

网友:
电压和工作条件你都查了吗

网友:
先加焊下ADP3205试试

网友:
测测 各路供电  和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修板子 不是个人主管的你觉得想修什么 就修什么  呵呵最好能找到原因 这样学起来就更快 修起来就更顺手了

网友:
是什么是不跑数,跑的是什么,如果不跑数的话就有CPU假负载测试,看CPU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如果没有满足的话就检查原因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