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华擎的妖板,P4M890电容爆浆

楼主(2010-07-14):
现在板子的现象是有的时候能点亮,就算点亮了也不稳定会死机。有的时候点不亮(灯亮,风扇转)。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板子上面给CPU供电的那几个电容爆浆了的缘故——常年在P4 3.2E的高温烘烤下度日。

6.3V 1000UF 105℃的电容,可以用6.3V 1500UF 105℃的替换吗?会不会容量太高导致主板烧毁了。

网友:
可以用1500的换

网友:
电容是可以代换的,可以换一下试试,给那个有点关系

网友:
容值大点应该会更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呵呵,谢谢提醒。不要太大啊。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你一换 板就好了

网友:
容值和内压值大的可以替换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代换  但是要把CPU供电处的6.3V 1000UF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