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开机一天偶尔死机一两次

楼主(2010-07-14):
DELL D600开机一天偶尔死机一两次,死机后再开机正常,有时用一天也没问题,有时一天能死3-4次,特别是一动机器的时候,死机最容易发生,蓝屏过两次。高手估计是哪的问题?
DELL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虚焊

网友:
显卡的问题
还有桥的问题
两个都试试

网友:
ATI7500显卡,加焊下试试,可能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同意四楼的,显卡虚

网友:
有可能是南橋和內存系統做一下試試

网友:
泉城维修
的帖子
先排除硬盘问题

网友:
把板放烤箱烤会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网卡
有虚焊的问题样

网友:
应该是桥或者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确定硬盘,以及硬盘接口附近的小电容,再看南桥,显卡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在估计是什么坏

网友:
我修的D600是一小时内不定时的死机,我压过显卡就好了,ZL先压次显卡看

网友:
散热正常吗!加个散热底座看能行不

网友:
首先排除散热的问题,再排除是电源线接触不良的问题,如果有两条内存先拔下一条试试。然后再考虑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焊把就好了

网友:
散热不好,芯片不良!

网友:
死机是一个麻烦的事,需要时间去搞,不过要从简单方面开始排除,不然就麻烦拉,首先是软件,再是散热,最后是显卡

网友:
要是维修过的机器可能是有的地方黑胶纸撕掉没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