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F41A独显进水机器内显青屏,外显不显

楼主(2010-07-14):
一台联想F41A独显进水机器内显青屏,外显不显
把机器进水的地方修复了,可以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内显青屏,外显不显
插不插显卡都可以进入系统,有没有人修到过,分享下
显卡

网友:
是双显卡的主板吗

网友:
建议做显卡,进水的机器一定要清理干净,否则很容易返修!

网友:
做显卡一般可以好的,

网友:
先重点看看显卡槽有没有虚汗,显卡的金手指有没有问题。确定没有问题后再做显卡。

网友:
重植显卡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