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电池不充电上

楼主(2010-07-14):
本本同上,电池不充电,上电池能进系统可是一会就死机了。
不上电池没有问题。
上电池后本本,电池充电灯还在工作。

网友:
这种问题得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坏了,对了你用电源时掉电吗,还请楼主能细说一下?

网友:
如果电池没有问题的话,加焊下充电看看,可能是充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和电池没有关系,充电MOS管有坏的

网友:
不上电池一点问题都没有。
新进来一个电池,换上去还是死机。
上电池就死机。。
不上电池就没有问题。
这是哪个问题呀。

网友:
重点看下下充电的管子,还有加焊下充电IC看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这问题我也修到,看我案例参考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276&extra=

网友:
仔细查哈充电电路
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的、你那个帖子我们现在这些低手没有权限啊
只有干瞪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下载分大于100就可以进了,多回下帖。。分就来了。。

网友:
充电IC坏的机率比较大,但芯片难找,所以建议先加加焊试之,手触下它的温度正不正常。排除它的话再从电源处查其充电电路。有图纸最好

网友:
哪位老大给个X60的图纸吧。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郁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更换新电池,在一个就是SM  BUS 总线

网友:
查一下BAT-DRV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