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NB的盈通8500GT 256 GD2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14):
接一同行客户送修盈通8500GT 256 GD2显卡一片,故障现象为黑屏。测各处对地无短路,打mos管也正常,主芯片对地5欧。
上电后测主供电1。3V 显存供电1。82V。按住GPU加电一样无显。测试卡跑码到24后返回C1,跑到24后又返回C1,就这样不断重复。手摸主芯片升温有点慢。上电40秒左右,才有烫手的感觉,而不是特别烫手那种。心想是不是主芯片供电不正常,打主芯片上面电容,发现有1。3V,还有一个3。3V的电压(很NB,以前没发现有)。打背面大的几个电容都有1。3的电压。没想法了,放到一边,先搞其它的主板。修了两片板后,没事做了,又开始搞这片显卡。在次测量芯片电容电压的时候,来了一个客户,悲剧了,表针移位了,小电容1。3V的供电端碰到了另一个小电容的对地端,火花一闪,心想完了,那个小电容对地端的焊点烧黑了。焊盘掉了。客户走了后打了下主芯片上的电容对地,0。5,原来打的有3。3V供电的两个电容对地无穷大,心想完了,芯片挂了。一时大脑发热,抓起镊子,直接短接那个有3。3V的电容。在其它的小电容上也拉了几下,就是看到火花一闪一闪的。在主芯片背面一样的用镊子擦了几下,一样的起火花。心里好个郁闷,我想有时候真的控制不住。看接用摄子短接1。82V显存供电和主芯片供电的固态电容。就在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听到嘀的一声,跟显示器高压启动的声音(用的纯平显示器,原来高压包有问题把屏上的保护层打掉了,刚开的时候在屏上还有轻微电击的感觉)。指示灯亮绿色了,几秒后很NB的事情发生了,显示了。心里那个高兴就不用说了,断电在启,测试卡一跟跑到29亮机,进系统顺利的装上了8500GT的驱动,调节显示大小,都正常,安装3dMark2001se顺利跑完测试,直接跑了4次都无任何问题。断电重启在测显卡上的供电,跟前面测试的一样,无变化,1。82V 1。3V。取下显卡。打对地5欧,3。3V的那两个电容对地有485欧。个人觉得非常的NB,一般测试的时候都不敢大意,一不小心就搞短路了,这片显卡竟然没短路,把我镊子上都击出了痕迹,都没事,真的不理解。就这样搞好了,真不懂是什么原因。刚测试好了,就上来发了这个贴子,可能有的朋友不相信。下面上我用手机照的图,将就看看。

图中打圈的地方就是烧掉了焊盘的电容处,没有补上

打圈的地方就是短接1。82V的固态电容时被击的

网友:
还是没图片?

网友:
晕了我都,编辑了几次都没传上来图片,点提交后就没反应了,也不提示成功什么的

网友:
是不是图片格式不对啊

网友:
没办法了,不知道是我电脑有问题,还是网站的原因,图片提交不了。文章我发我空间里面了,晚上我在试试,看能不能显示图了。http://user.qzone.qq.com/170610563/infocenter,里面是我刚贴上去的,呵呵,不然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楼主快去买彩票吧500万等着你呢

网友:
I服了you
牛人一个,你是不是想拿你的摄子拆磨那块卡呀,没想到给弄好了………………

网友:
真牛这样修都行啊

蒲捷维修 -5